通过GPRS发送的数据传给计算机 计算机端需要GPRS模块吗

楼主:
项目具体的内容是,用GPS模块接收数据,然后用单片机接收收据,并且控制GPRS模块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计算机,传输是通过GPRS网络(TCP/IP)。计算机进行数据的计算。现在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的是,计算机端需不需要在连接GPRS模块进行数据的接收?非常感谢!!!!

网友:
计算机端是不需要接GPRS模块,当然计算机是要连接到internet的,走的是TCP/IP,要有一个公网IP,用GPRS模块去连接这个公网IP即可。计算机端开一个服务端程序,在指定端口号接收数据就行了。

网友:
如果计算机可以接入互联网就不用,但要先解析一下IP地址告知GPRS端,或者使用固定IP接入。如果计算机没有接入互联网,当然就需要加一块GPRS模块,但仍然需要进行地址解析和交互。

网友:
计算机不需要GPRS 模块,保证你的电脑连接网络,确定IP地址,然后通过AT指令让GPRS模块注册网络,连接网络,就可以发送数据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