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BB的IO口

楼主:
从Terminal直接控制IO口的方法如下:
root@beaglebone:~# cd /sys/class/gpio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ls -l
total 0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expor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0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32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32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6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6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96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96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unexport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echo 44 > export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ls -l
total 0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expor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3 gpio4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4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0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32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32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64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6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gpiochip96 -> ../../devices/virtual/gpio/gpiochip96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0 unexport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 cd gpio44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ls -l
total 0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active_lo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direction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edge
drwxr-xr-x 2 root root    0 Jan  1 00:03 power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3 subsystem -> ../../../../class/gpio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uevent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03 value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direction
in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echo out > direction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direction
out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value
0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echo 1 > value
root@beaglebone:/sys/class/gpio/gpio44# cat value
1

解释一下,首先要把某个(本例中是第44个,即P8_12)gpio export一下,变成用户可用的状态,然后目录里就会多出来一个gpio44目录,进入它对相应文件进行读写就可以操作io口了。输入输出是一样的道理。读的话Linux会自动实时更新value文件里的数据,但更新速度有多快暂时还不清楚,高速io操作的话用这种方法感觉不靠谱。不过速度不敏感的话是没问题的。用c程序控制io口,我们当然可以完全照搬上面对文件操作的过程,只不过写成c语言的形式。具体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define O_WRONLY and O_RDONLY
#define SYSFS_GPIO_DIR "/sys/class/gpio"
#define MAX_BUF 64

void main()
{
    int fd, len;
    char buf[MAX_BUF];
    char ch;
    int i;

    //export gpio44
    fd = open(SYSFS_GPIO_DIR "/export",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44");
    write(fd,buf,len);
    close(fd);

    //set direction
    snprintf(buf,sizeof(buf),SYSFS_GPIO_DIR"/gpio44/direction");
    fd = open(buf, O_WRONLY);
    write(fd, "in", 3);
    close(fd);

    //read and print value 10 times
    for(i=0;i<10;i++)
    {
        snprintf(buf,sizeof(buf),SYSFS_GPIO_DIR"/gpio44/value");
        fd = open(buf, O_RDONLY);
        read(fd,&ch,1);
        printf("%c\n",ch);
        close(fd);
        usleep(1000000);
    }
}

这个例子实现了把gpio44引脚设置为输入引脚,然后每秒检测一次输入电平,并将电平(0或1)打印在终端上。

(转自我自己的博客http://blog.csdn.net/wyt2013

网友A:
楼主的引脚是怎么对应的啊?是不是44对应的是P1_1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引脚是怎么对应的啊?是不是44对应的是P1_12呢?

44对应p8_12

网友A:
哦!楼主说的是P8 的第十二个引脚,我说的是引脚GPIO1_12是一个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说的是P8 的第十二个引脚,我说的是引脚GPIO1_12是一个哎!

啊哈~巧了!

网友B:
请问一下大神,你是在什么编译器下写代码的?vim 还是这个开发板提供的cloud9ide?

网友:
vim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神,你是在什么编译器下写代码的?vim 还是这个开发板提供的cloud9ide?

网友:
我使用 echo 44>export  什么都没发生啊 0 0

网友:
请问一下,当我配置成输出时可以正常输出,当配置成输入时不论引脚电平如何变化value里一直是0,这是为什么?

网友C:
T T 从第三部就不对了  直接显示 export gpiochip0

网友:
引用 网友C:
T T 从第三部就不对了  直接显示 export gpiochip0

= =  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