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BB的ADC

楼主:
Beaglebone Black的处理器芯片AM3359上的8个ADC脚同时也是触摸屏控制器(TSC),我们知道一般的电阻屏分为4线、5线或8线的,除去触摸屏以外的ADC接口可以作为普通的ADC使用。(我们在查询TI公司的4000页AM33xx手册时需要到Touchscreen Controller这一章去找有关ADC的内容。)
特别注意:Beaglebone Black的ADC管脚最大只能输入1.8V!!!
基本使用方法:

因为这个路径太常用,我们先把它存成环境变量
export SLOTS=/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

加载Beaglebone自带的device tree文件
echo BB-ADC > $SLOTS

这时/sys/bus/iio/devices目录下会出现一个iio:device0目录(原本是没有的)。里面有如下内容
-r--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dev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0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1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2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3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4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5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6_raw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in_voltage7_raw
-r--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25 name
drwxr-xr-x 2 root root    0 Jan  1 01:25 power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1:25 subsystem -> ../../../../../bus/iio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1:19 uevent

里面的in_voltage*_raw文件便是8个ADC引脚的值。可以用cat命令查看其数值
cat in_voltage1_raw
2965

beaglebone的ADC是12位的,所以这个数值是0到4095之间的某个数,对应着0到1.8V电压。另外beaglebone black只有0到6这7个ADC是可被外部使用的,第7个可能是连到板子上的某处了。这7个管脚的位置如图所示

如果想在c语言程序中使用ADC值,目前的办法是用read()函数读取文件中的数值。经过不严谨的测试,发现系统刷新in_voltage*_raw文件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我如果每毫秒采一次样,输出数值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的,而且相邻两次的数值很少有相同的。但如果我把采样速度增大10倍,每0.1毫秒采样一次,就会出现连续重复的数值。可见它的刷新速度是毫秒级的,这应当够一般使用了。

源代码: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define O_WRONLY and O_RDONLY

#define SYSFS_ADC_DIR "/sys/bus/iio/devices/iio:device0/in_voltage3_raw"
#define MAX_BUF 64

void main()
{
    int fd, len;
    char buf[MAX_BUF];
    int ch[5];
    int i;

    for(i=0;i<50;i++)
    {
        snprintf(buf,sizeof(buf),SYSFS_ADC_DIR);
        fd = open(buf, O_RDONLY);
        read(fd,ch,4);
        printf("%s\n",ch);
        close(fd);
        usleep(1000);//pause for 1 ms
    }
}

这里只是读取了in_voltage*_raw文件中的字符串并输出,没有转变成整型数字,实际使用时肯定还得做转化。

(转自我自己的博客http://blog.csdn.net/wyt2013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A:
我在用ADC检测波形频率,我不断的减少扫描的时间,似乎最小的扫描时间不之毫秒级,楼主知不知道更加可靠的方法来确定BBB ADC的最小扫描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ADC检测波形频率,我不断的减少扫描的时间,似乎最小的扫描时间不之毫秒级,楼主知不知道更加可靠的 ...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调度的问题。linux本来实时性就不够,多任务时肯定ADC会受影响,实际表现出来的最小采样时间可能也不是一个定值。不过按AM335X芯片手册写的,ADC采样的最小时间是15个ADC采样周期,也就是最高能按1.6MHz的频率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调度的问题。linux本来实时性就不够,多任务时肯定ADC会受影响,实际表现出来的最小采样 ...

找到了,最大是100KHZ

网友C:
我添加的PS摇杆就是两路ADC采样,老大的帖子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添加的PS摇杆就是两路ADC采样,老大的帖子很有用!学习了!!

我还没搞定普通ADC和触摸屏同时使用,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到这个?用到的话研究出来了记得告诉我一声哈~

网友:
我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后,生成的iio:device0目录中没有ADC接口 in_voltagex_raw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
我现在使用到ADC要实现一个音频采集,但是我有三个文件保存一个是左右声道一个是数据一个时钟。请问大师们,怎么将来将音频(音频数字信号)保存为一个文件可以音频播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