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产生不出来

楼主:
先上代码在说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中断函数{
        TH0=(65536-50)/256;//(65536-n)为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256;
        num++;
        if(num>10)num=1;
        else if(num<=8)output=0;//使占空比为7:3
        else output=1;
}
void main(void)
{
        cmg88();
        lcd_init();
        lcd_clear();
        Init();
        while(1)
        {
                xianshi();
//                pwm();
//                dianjikongzhi();
        }
}

我的问题是在语法上,这个没错误了,可是就是没有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那是一个判忙,要比delay有效率,51判忙前要先置高电平,不同的主频时序上不太一样.

#include "LCDDriver.h"

/*//以下参数在19660800M晶振频率时测试,数值为手册标值
#define 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TAS                DELAY;//{};                                                        //140ns
#define TDSW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195ns
#define TWEN        DELAY;DELAY;                                                //450ns
*/
//晶振12M
#define DELAY         {_nop_();_nop_();_nop_();}
#define TAS                DELAY;//{};
#define TDSW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define TWEN        DELAY;DELAY;
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int8 cmd)
{
        lcd_rw=1;
TAS;
        do {
                lcd_en=0;
                lcd_en=1;
TWEN;
        }while (LCD_BUSYBIT); //end check busy
        DATA_PORT = cmd;
TDSW;
        lcd_rw=0;
TAS;
        lcd_en=0;
        DATA_PORT = 0xff;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int8 dat)
{
        lcd_rw=1;
TAS;
        do {
                lcd_en=0;
                lcd_en=1;
TWEN;
        } while (LCD_BUSYBIT);//end check busy
        DATA_PORT = dat;
TDSW;
        lcd_rs=1;
        lcd_rw=0;
TAS;
        lcd_en=0;
        DATA_PORT = 0xff;
        lcd_rs=0;
}

//LCD1602的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uint8 mode)
{
        uint16 i=0;
        lcd_rs=0;
        while (--i);        //初始化等待
        LCD1602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7*/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1);/*清除显示*/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1602_Write_Command(mode);/*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

网友:
我觉得是哪有逻辑错误

网友A:
你中断周期太短了,这点时间中断服务执行不完.
你试试定时器的自动重装模式,能好些不过也有个限度.

网友B:
没准根本就没有进入中断函数,看看你的定时器中断是不是配置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准根本就没有进入中断函数,看看你的定时器中断是不是配置正确了

你答对了,没进中断,是1602的初始化影响了中断。不过怎么影响还没找到,又没有重复使用I/O口,正在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中断周期太短了,这点时间中断服务执行不完.
你试试定时器的自动重装模式,能好些不过也有个限度.

是没进中断,把1602初始化屏蔽就有输出了,可是没有重复使用I/O口怎么就影响了?

网友A:
1602有类似while(checkbusy)的东西再加连接不正常

网友C:
能全贴出来吗?这样子,问题只能靠有经验的人猜。要么你就一点点程序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2有类似while(checkbusy)的东西再加连接不正常

我一行一行的屏蔽,终于发现是写指令时有问题,就是while(checkbusy)有问题,我把写指令的函数判忙改为了delayms(15),就输出正常了,温湿度也对。话说好厉害啊,这种经验都有。我想多问一句,为什么写数里的判忙没有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全贴出来吗?这样子,问题只能靠有经验的人猜。要么你就一点点程序测试···

谢谢啊,我一行一行的找,发现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