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历程的疑问

楼主:
TI给的关于FLASH历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 Flash_ptrD;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Seg D
  unsigned long value;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Flash_ptrD = (unsigned long *) 0x180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value = 0x12345678;                       // Initialize Value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ERASE;                      // Set Erase bit
  *Flash_ptrD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FCTL1 = FWKEY+BLKWRT;                     // Enable long-word write
  *Flash_ptrD = value;                      // Write to Flash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LOCK;                       // Set LOCK bit
  while(1);                                 // Loop forever, SET BREAKPOINT HERE
}
value的值怎么那么大??一个地址也存放不下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在仿真模式下查看内存地址0x1800,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前面不是定义的 unsigned long value.value应该至少占四个字节的地址。0x12345678需要四个字节,所以那个值是放得下的。

网友:
会顺着往下写

网友:
这个430指针不会自加一吧,会顺着往下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