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LED的电阻可以测量吗?

楼主:
请问LED的电阻可以测量吗?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反向电阻可以测量吗?

网友:
LED就是二极管,按二极管的测试

网友:
LED的“电阻”是非线性的,测量没有意义,不论正向反向,甚至LED的“电阻”本身都是错误概念。

网友:
楼上是正解,你求出来没有意义的啊,这个你想干嘛啊的?

网友:
楼主别想当然,即使是反向测光也不存在什么“电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