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pcb敷铜区域如何添加画通孔

楼主:
看到msp430f5529学习板的触摸按键中间有一个孔,如下:

自己也想做一个这样带孔的触摸按键,,在画pcb时,敷铜完毕之后,不知该怎么在敷铜区域画孔,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手工直接在覆铜区放置,也可以按需要制成元件封装后直接手工放置到覆铜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工直接在覆铜区放置,也可以按需要制成元件封装后直接手工放置到覆铜区。

直接在敷铜区域上放置一个 pad,然后将其设置为Keep-out Layer,就像下面那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敷铜区域上放置一个 pad,然后将其设置为Keep-out Layer,就像下面那样么?

看样子你是一次板都没打过。你要求的就是一个普通的Via或者Pad(根据孔径设置好就行),不需要放在keepout层。

网友A:
放焊盘、放过孔都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好孔径就是。不过不要放置表贴型焊盘,否则要人工修改参数,但麻烦,应该放置插件所用的通孔焊盘或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是一次板都没打过。你要求的就是一个普通的Via或者Pad(根据孔径设置好就行),不需要放在keepou ...

平时用altium designer 画过原理图,pcb,但是一次也没有做过板子,所以一些实际的注意事项也不太清楚,这次要做板子,所以很仔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焊盘、放过孔都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好孔径就是。不过不要放置表贴型焊盘,否则要人工修改参数,但麻烦,应 ...

(我要画方孔)焊盘是该这么设置么?

网友:
直接在钻孔层画个方框就行了。

为这一个制作个元件没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画方孔)焊盘是该这么设置么?

方孔?知道打方孔的成本么?什么地方要用到方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孔?知道打方孔的成本么?什么地方要用到方孔?

5529板子上不是方孔么?初学者不太清楚,请大神指教

网友:
增加过孔,内部修改为电气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29板子上不是方孔么?初学者不太清楚,请大神指教

方孔做板厂不容易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29板子上不是方孔么?初学者不太清楚,请大神指教

你一定是看错了。方孔只能用机冲的方法做出来,尺寸不会太小,一定尺寸以上可以用激光烧蚀,这些加工过程非常慢,所以价格非常昂贵。所以除了特殊情况外,不会有人使用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