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ginPaint与EndPaint连用的作用(急急急)

楼主:
小弟最近学习windows程序设计,书中第11章About2程序中WM_PAINT消息中有以下代码
case WM_PAINT:
          BeginPaint (hwnd, &ps) ;
          EndPaint (hwnd, &ps) ;

          PaintWindow (hwnd, iCurrentColor, iCurrentFigure) ;
          return 0 ;

为什么BeginPaint与EndPaint连用了???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resource.h"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BOOL    CALLBACK AboutDlgProc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int iCurrentColor  = IDC_BLACK,
    iCurrentFigure = IDC_RECT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PSTR szCmdLine, int iCmdShow)
{
     static TCHAR szAppName[] = TEXT ("About2") ;
     MSG          msg ;
     HWND         hwnd ;
     WNDCLASS     wndclass ;

     wndclass.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
     wndclass.lpfnWndProc   = WndProc ;
     wndclass.cbClsExtra    = 0 ;
     wndclass.cbWndExtra    = 0 ;
     wndclass.hInstance     = hInstance ;
     wndclass.hIcon         = LoadIcon (hInstance, szAppName) ;
     wndclass.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
     wndclass.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
     wndclass.lpszMenuName  = szAppName ;
     wndclass.lpszClassName = szAppName ;

     if (!RegisterClass (&wndclass))
     {
          MessageBox (NULL, TEXT ("This program requires Windows NT!"),
                      szAppName, MB_ICONERROR) ;
          return 0 ;
     }

     hwnd = CreateWindow (szAppName, TEXT ("About Box Demo Program"),
                          WS_OVERLAPPEDWINDOW,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

     ShowWindow (hwnd, iCmdShow) ;
     UpdateWindow (hwnd) ;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return msg.wParam ;
}

void PaintWindow (HWND hwnd, int iColor, int iFigure)
{
     static COLORREF crColor[8] = { RGB (  0,   0, 0), RGB (  0,   0, 255),
                                    RGB (  0, 255, 0), RGB (  0, 255, 255),
                                    RGB (255,   0, 0), RGB (255,   0, 255),
                                    RGB (255, 255, 0), RGB (255, 255, 255) } ;

     HBRUSH          hBrush ;
     HDC             hdc ;
     RECT            rect ;

     hdc = GetDC (hwnd) ;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
     hBrush = CreateSolidBrush (crColor[iColor - IDC_BLACK]) ;
     hBrush = (HBRUSH) SelectObject (hdc, hBrush) ;

     if (iFigure == IDC_RECT)
          Rectangle (hdc, rect.left, rect.top, rect.right, rect.bottom) ;
     else
          Ellipse   (hdc, rect.left, rect.top, rect.right, rect.bottom) ;

     DeleteObject (SelectObject (hdc, hBrush)) ;
     ReleaseDC (hwnd, hdc) ;
}

void PaintTheBlock (HWND hCtrl, int iColor, int iFigure)
{
     InvalidateRect (hCtrl, NULL, TRUE) ;
     UpdateWindow (hCtrl) ;
     PaintWindow (hCtrl, iColor, iFigure) ;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tatic HINSTANCE hInstance ;
     PAINTSTRUCT      ps ;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CREATE:
          hInstance = ((LPCREATESTRUCT) lParam)->hInstance ;
          return 0 ;

     case WM_COMMAND:
          switch (LOWORD (wParam))
          {
          case IDM_APP_ABOUT:
               if (DialogBox (hInstance, TEXT ("AboutBox"), hwnd, AboutDlgProc))
                    InvalidateRect (hwnd, NULL, TRUE) ;
               return 0 ;
          }
          break ;

     case WM_PAINT:
          BeginPaint (hwnd, &ps) ;
          EndPaint (hwnd, &ps) ;

          PaintWindow (hwnd, iCurrentColor, iCurrentFigure) ;
          return 0 ;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
          return 0 ;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

BOOL CALLBACK AboutDlgProc (HWND hDlg,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tatic HWND hCtrlBlock ;
     static int  iColor, iFigure ;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INITDIALOG:
          iColor  = iCurrentColor ;
          iFigure = iCurrentFigure ;

          CheckRadioButton (hDlg, IDC_BLACK, IDC_WHITE,   IDC_GREEN) ;
          CheckRadioButton (hDlg, IDC_RECT,  IDC_ELLIPSE, iFigure) ;

          hCtrlBlock = GetDlgItem (hDlg, IDC_PAINT) ;

          SetFocus (GetDlgItem (hDlg, iColor)) ;
          return FALSE ;

     case WM_COMMAND:
          switch (LOWORD (wParam))
          {
          case IDOK:
               iCurrentColor  = iColor ;
               iCurrentFigure = iFigure ;
               EndDialog (hDlg, TRUE) ;
               return TRUE ;

          case IDCANCEL:
               EndDialog (hDlg, FALSE) ;
               return TRUE ;

          case IDC_BLACK:
          case IDC_RED:
          case IDC_GREEN:
          case IDC_YELLOW:
          case IDC_BLUE:
          case IDC_MAGENTA:
          case IDC_CYAN:
          case IDC_WHITE:
               iColor = LOWORD (wParam) ;
               CheckRadioButton (hDlg, IDC_BLACK, IDC_WHITE, LOWORD (wParam)) ;
               PaintTheBlock (hCtrlBlock, iColor, iFigure) ;
               return TRUE ;

          case IDC_RECT:
          case IDC_ELLIPSE:
               iFigure = LOWORD (wParam) ;
               CheckRadioButton (hDlg, IDC_RECT, IDC_ELLIPSE, LOWORD (wParam)) ;
               PaintTheBlock (hCtrlBlock, iColor, iFigure) ;
               return TRUE ;
          }
          break ;

     case WM_PAINT:
          PaintTheBlock (hCtrlBlock, iColor, iFigure) ;
          break ;
     }
     return FALSE ;
}

小弟问题如下:
1、beginpaint和endpaint连用,这样初始化的绘图区又收回了,有什么意义???
2、在我理解,BeginPaint (hwnd, &ps) 就像一张纸,GetDC (hwnd) 就像一支笔,可以这样理解吗???

请指点。。。。

网友:
BeginPaint和EndPaint必须成对出现,意义就是告诉windows我响应WM_PAINT消息了,可以将WM_PAINT消息从消息队列删除了。
BeginPaint和EndPaint就是告诉windows我响应WM_PAINT消息了,GetDC就是得到一张纸,Pen才是一支笔,DC是纸,当然可以不用Pen,可以使用刷子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