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能不能分享一些画pcb的经验

楼主:
      说说第一次正式画pcb的感受:以前用altium designer画过pcb,画得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双列直插的,很少有贴片,由于电路比较简单,因此,自己手工布线也很容易,当时觉得画pcb也挺容易的(虽说如此,自己一次也没有实际做过板子,因此实际需要注意什么也不太清楚)。
      今天画pcb,用的都是贴片元件,有些引脚排列比较密集,而且元件又比较多(相对我以前画过的pcb吧),布局好之后,看到线是在比较多,于是想利用软件本身的自动布线,可是软件本身却只能完成70%左右的布线,剩下的还需要自己布线。现在突然觉得画pcb比较麻烦,比较难。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半成品pcb,觉得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还有,有没有什么经验,画pcb是有什么注意事项,分享分享,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在想,你的U5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啊,我感觉,你可以试试将U5放在中间部分,和它连接的器件尝试放在它的两边,然后可以手动布线玩玩,或者先自动布线,然后自己检查细节,慢慢改。

网友:
最好不要出现90度的角吧。容易断。。

网友A:
不知U7为何物,但感觉如沙发所言,U5完全可以放到中间来,,实在不行可以放底层,,再说,板子空间太大,还是双面板,么有必要吧,
这种小板完全可以手动布,即使生手半天可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U7为何物,但感觉如沙发所言,U5完全可以放到中间来,,实在不行可以放底层,,再说,板子空间太大,还 ...

好的,我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