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还能干什么

楼主:
现在的FPGA,感觉在检测,高速通信等领域应用得很好,但是还有什么好的创新点呢

网友:
一般的现在就是一个FPGA或者DSP+FPGA等几种模式来搭建电路设计部分,能有什么好的创新的思路吗?各位大神指点下发散下思路

网友A:
高速AD、信号处理、接口匹配、超高速计算(合适情况)
ASIC原型.....在需要的时候应用才是正统,硬想好像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AD、信号处理、接口匹配、超高速计算(合适情况)
ASIC原型.....在需要的时候应用才是正统,硬想好像 ...

恩,感觉主要是利用FPGA的并行和高速的特点,想关于这个写点什么,感觉深入下去有些困难了

网友:
结合项目吧。不然只能比较评测fpga和cpu

网友:
小规模和廉价的FPGA和CPLD还可以代替单片机

单片机在某些时候自由度还是不够,需要7400辅助,FPGA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