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使用无线网卡 可以ping通路由器 但是不能上外网

楼主:
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  没一个成功的  现在无线网卡能ping通路由器  但是上不了外网  求大神详解啊

网友A:
你所说的上外网是指什么?
都能ping通路由器,那么只要gateway和DNS服务器设对了,应该问题不大啊

试着逐段排查一下,能不能用Traceroute,看看是否通过正确的节点发送报文了。

另外想起一件事,(用traceroute应该能排查到),也许链接了两条链路,而一条不能上网的链路,被设成优先级较高的默认路由了,于是所有的数据报从这条出去杳无音讯。这样的情况在双网卡配置不正确的时候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上外网是指什么?
都能ping通路由器,那么只要gateway和DNS服务器设对了,应该问题不大啊

root@beaglebone:~# tracepath www.baidu.com
1:  192.168.1.125                                         1.237ms pmtu 1500
1:  beaglebone.local                                    3011.714ms !H
     Resume: pmtu 1500

对网络和linux都不太懂哈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