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环境下学习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

楼主:
CCS环境下学习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
按“使用CCS5下载调试StarterWare例程代码的方法”一步步下来,还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

头大,头大啊!

就前天唯一的一次成功在“grlib_demo”进入调试状态

后来就又不行了!

网友A:
具体出了哪些问题,你这样问,人家咋个回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出了哪些问题,你这样问,人家咋个回答呢。

呵呵,发个牢骚!
那我慢慢发遇到的问题吧!

网友:
环境:
Code Composer Studio  Version: 5.5.0.00077

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

导入“grlib_demo”例程,编译

1、好象没找到文件

网友:
TF卡的问题如果TF卡不装,会不断发现新硬件SUBARCTIC,需要安装驱动问题

网友:
确实是哪个路径换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