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AM3359

楼主:
最近这个BB板子上的AM3359的GPIO口最大速率是多少啊?上升沿下降沿那些数据在那个DS里面写的?我找了还几个没找到啊~

网友A:
最大速率至少200MHz(可用PRU实现)。LVDS见有人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速率至少200MHz(可用PRU实现)。LVDS见有人用过~

真的啊?我没用过A8,如果能用GPIO模拟一个CLOCK那就省硬件了,,话说PRU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啊?我没用过A8,如果能用GPIO模拟一个CLOCK那就省硬件了,,话说PRU是啥??

AM3359芯片内置的一个独立运行的模块,有自己的时钟。可以参考我的博文 http://blog.csdn.net/wyt2013/article/details/173965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啊?我没用过A8,如果能用GPIO模拟一个CLOCK那就省硬件了,,话说PRU是啥??

正好我最近也在做gpio高频输出。用PRU挺简单的,它的运行跟linux系统无关,所以能保证绝对的精确定时。具体教程我明天就出,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最近也在做gpio高频输出。用PRU挺简单的,它的运行跟linux系统无关,所以能保证绝对的精确定时。具 ...

爱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