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分类调查火热进行中!期待你的参与!

楼主:
第一期分类调查活动已顺利结束,共有123位网友获10分下载积分,另有3位幸运网友获赠EEWORLD定制台历一本。(颁奖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474-1-1.html好活动不能停,第二期分类调查已经正式开始啦,本期的调查主题是——电子电路

时间:2014年3月10日—2014年3月19日(第二期)

奖品:

所有参与投票的网友,都将获得10分下载积分作为奖励。同时,我们会从其中抽出3位幸运网友,送出惊喜礼品一份!(本期礼品与上期不同,敬请期待!给出实际建议的网友获奖几率会大大增加!

附注:当前下载中心资源分类: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category

第二期调查:你觉得电子电路分类中,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可多选,可补充)

如果你对以下列出的选项有异议,或者认为缺少必要的内容,都可以跟帖回复。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10 项 ) , 共有 6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3.95% (47)
17.21% (58)
15.73% (53)
6.23% (21)
9.50% (32)
6.53% (22)
9.50% (32)
8.90% (30)
10.09% (34)
2.37% (8)

网友A:
我的意见是:存储器应该不属于模数的范围吧.....

网友B:
微处理器(单片机)

网友:
重在参与

网友C:
不知道PCB设计相关知识应该放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处理器(单片机)

单片机是作为单独一个分类列出来的,也是我们目前最详细的分类: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category/%E5%8D%95%E7%89%87%E6%9C%BA

电子电路这个分类主要是针对模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PCB设计相关知识应该放哪合适。

目前PCB设计是单独的一类:PCB及EDA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category/PCB%E5%8F%8AEDA%E6%8A%80%E6%9C%AF

网友:
投票参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PCB设计是单独的一类:PCB及EDA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category/PCB%E5%8F%8AEDA%E6%8 ...

哦,这样子啊。我之前一直以为电磁兼容应该和PCB设计放一起的呢。

网友E:
我觉得4567应该包含在前面几项中

网友F:
既然是“电子电路”,那我想一定要把PCB加进来,在一个就是工程电路分析,仅靠基础电路,我觉得 还是不够的,要让学习者们把课本上的知识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作到学以致用。。。。

网友:
1.增加电子元器件。
2.合并存储和总线以及接口这个属于模电,数电,之后的微处理部分。
3.增加PCB

网友G:
电子电路施工:布线,防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电子电路”,那我想一定要把PCB加进来,在一个就是工程电路分析,仅靠基础电路,我觉得 还是不够的 ...

谢谢提议!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增加电子元器件。
2.合并存储和总线以及接口这个属于模电,数电,之后的微处理部分。
3.增加PCB

收到!

网友I:
显示电路主要是数字电路,应该在数字电路的门类下分出一类,像接口型的显示器又是偏向于协议,所以感觉又可以把显示再分细。存储器也是类似的,还有光电有的是二极管,有的是传感器(1838),还有的是电阻,这个最好是直接规程一类,放在像传感器的一个子类里。

网友J:
模电跟数电应该细化,就像楼上说的显示也是数电,键盘输入之类的,不然整个电子电路就剩模电跟数电了

网友K:
射频微波输入高频电路的,这方面是不是需要专门的分类而不是划归在模拟电子里面。如果这样,基本上一半是模拟电子,一半是数字电子

网友L:
显示和光电怎么能放在同一门类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示电路主要是数字电路,应该在数字电路的门类下分出一类,像接口型的显示器又是偏向于协议,所以感觉又可 ...

收到!多谢提议!

网友M:
一些典型的电路及常用的电路,更好一点的话可以把原理分析一下,供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是:存储器应该不属于模数的范围吧.....

存储器属于数字电路范畴,
老实说单独把存储器作为一个分类有些太单薄,毕竟存储器类的器件种类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如果想要把电子电路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器件进行分类的话,存储器似乎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分类。
因为不好把存储器归类到其他子分类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处理器(单片机)

这个有单独的大分类,不适合归到这个分类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PCB设计相关知识应该放哪合适。

PCB制造技术不适合在这里,PCB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大的分类。目前下载中心有独立的PCB分类,与电子电路分类并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子啊。我之前一直以为电磁兼容应该和PCB设计放一起的呢。

PCB设计是指专业的电路板制作技术,PCB设计软件用于进行电路图的排版和设计。
电磁兼容属于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要素,这两个不适合放在一个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4567应该包含在前面几项中

我们的目的是想把资源的分类细化,每一个子分类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4、5、6、7这几项是可以归类到前面几项中,但是这样的话就显得太过笼统,不能够更准确地把电子电路中的不同技术准确的表达出来。

其实前面的数字电子、模拟电子这两个子类应该描述为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电路,这样可能更为准确,并能跟后面的有所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电子电路”,那我想一定要把PCB加进来,在一个就是工程电路分析,仅靠基础电路,我觉得 还是不够的 ...

工程电路这一块,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再有一个更为合适的分类,应该再增加一个“电工电气”的大分类,把目前的电工技术,电气技术囊括到“电工电气”分类里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H:
1.增加电子元器件。
2.合并存储和总线以及接口这个属于模电,数电,之后的微处理部分。
3.增加PCB

1、为了更便于大家搜索资源,我们考虑将资源按照应用习惯和应用范围,将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别。
2、“电子电路”这个类别主要包含电子电路的基础应用部分,电子元器件似乎应该单独在分一个类别,并且最好不归到“电子电路”这个类别里。因为电子元器件是单独讲单个元器件的特性,应用范围这个内容的,电子电路主要侧重点在于电路,关注元器件在具体电路中的应用。
3、存储器其实应该属于电子元器件这个类别,所以放在电子电路这个类别里面有些不大合适,
4、微处理部分,这个牵涉到需要有编程来支持,通常情况下单独分类,就是目前我们的单片机以及嵌入式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子电路施工:布线,防雷。。。

这个主要属于“电工电气”范畴,这里面涉及到强电以及电气施工这些,所以最好还是增加一个“电工电气”分类,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显示电路主要是数字电路,应该在数字电路的门类下分出一类,像接口型的显示器又是偏向于协议,所以感觉又可 ...

1、“数字电路”这个子分类主要包含基础数字电路应用,例如与非门,计数器等这些基础应用电路。
2、我们主要按照应用领域和功能来进行分类,
如果再把显示电路再细分,那就有些过于繁杂,不适于一个下载中心的资源管理。
3、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把资源按照不同使用领域进行分类,但是又不能过于细化,过于细化的话,又会给大家在搜索资源时,首先得想半天我要搜索的资源到底该属于哪个类别下面的那个子类,然后还要在进入第四层分类,这样会让大家感到过于繁琐。
4、其实基本现在的接口电路里面基本都涉及协议,所以如果这里面有两个矛盾,一是按照接口协议分类,而是按照接口功能分类,这样两个分类貌似都很合理,但是考虑到我们平常的习惯,我们一般是先去找相关功能接口,然后才会去关注该用什么样的协议,这样的话,按照接口功能分类更适合大家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模电跟数电应该细化,就像楼上说的显示也是数电,键盘输入之类的,不然整个电子电路就剩模电跟数电了

这个想法很好,管理员应该考虑一下,
例如模电下面可以再细分:放大电路,反馈电路,比较电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射频微波输入高频电路的,这方面是不是需要专门的分类而不是划归在模拟电子里面。如果这样,基本上一半是模 ...

这个建议有道理,不过单独为高频电路建个大类会不会有些单薄,
要是有个高频电路的大类,那就的相应有个低频电路分类,这样就会导致大分类过于庞大。不便于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示和光电怎么能放在同一门类里面?

显示和光电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指示电路的工作状态,可以分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些典型的电路及常用的电路,更好一点的话可以把原理分析一下,供大家学习

呵呵,将来会有针对每种不同应用的不同的专题资源整理,让大家能够一次性的获得更为全面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N:
1、“数字电路”这个子分类主要包含基础数字电路应用,例如与非门,计数器等这些基础应用电路。
2、我们 ...

这样的话,感觉这样吧:大的类以功能或者用途为标准,子类再细分接口,方式(模、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N:
PCB设计是指专业的电路板制作技术,PCB设计软件用于进行电路图的排版和设计。
电磁兼容属于电路设计时需 ...

哦,原来如此。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H:
引用 网友N:
1、为了更便于大家搜索资源,我们考虑将资源按照应用习惯和应用范围,将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别。
2、“电子 ...

关于电子元器件我是基于两点考虑
1 设计电路在实际应用中要有电子元器件选型
2.电子元器件里其实还有很多种类别,举个例子,传感器就有N多种

我个人认为应该有这个分类,至于放在哪个板块这个可以再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电子元器件我是基于两点考虑
1 设计电路在实际应用中要有电子元器件选型
2.电子元器件里其实还有很 ...

资源分类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怎样分都有道理,但至今没有一个通用的,获得普遍认可的分类方法。

你说的电子元器件应该建立一个单独分类,我觉得可以考虑,毕竟电子设计的一切基础都离不开元器件。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同时建议管理员考虑这个建议:建立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话,感觉这样吧:大的类以功能或者用途为标准,子类再细分接口,方式(模、数等)

之类再细分为接口方式这个可以考虑,
但是之类再分模拟、数字就没必要了,
之类的分类原则主要以用途来考虑划分,而模拟和数字是最基础的,所以没必要在子类下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