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与单片机相连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吗?

楼主:
我手里有天宝BD970GPS模块,单片机采用MSP430,单片机和GPS模块相连接的时候需要电平转换吗?怎么判断是否可以直接相连或者是需要电平转换?谢谢!!!!!!!!!

网友A:
二者工作电压相同或者GPS是3.3V供电MCU是5V供电都可直连,只是后者MCU的IO必须配置成弱上拉型。如果GPS模块是5V而MCU是3.3V则需要看GPS模块的IO类型,推挽输出的话就需要电平转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者工作电压相同或者GPS是3.3V供电MCU是5V供电都可直连,只是后者MCU的IO必须配置成弱上拉型。如果GPS模块 ...

非常谢谢,这块GPS模块是3.3V单片机也是3.3V 是不是就不需要转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谢谢,这块GPS模块是3.3V单片机也是3.3V 是不是就不需要转换了呢

当然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