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g2553如何判断外部晶振是否正常工作呢

楼主:
把自带的那个焊接后,怎么判断是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测量晶振脚上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

网友B:
测电压或者看运行状态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晶振脚上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或者看运行状态都可以。

运行状态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状态怎么看呢?

你的程序如果执行了,总该有所表现吧。这就是“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