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可以像51那样自己焊接下载器吗?

楼主:
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啊

网友:
有自制下载器,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A:
只是下载的话,有很多msp430系列支持串口下载的,直接弄个串口就行了

网友B:
BSL下载器.......我记得论坛上有DIY的呢.....你可以试着参考一下做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L下载器.......我记得论坛上有DIY的呢.....你可以试着参考一下做一个呢........

好,我找一下,thank you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有LanuchPad的话,用现成的岂不是更廉价、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是下载的话,有很多msp430系列支持串口下载的,直接弄个串口就行了

串口??那可以usb转串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那可以usb转串口不

必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那可以usb转串口不

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