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PWM波的程序,不起作用

楼主:
刚学430不久,写了个定时器输出PWM波的程序,但就是不起作用下面附上程序,望哪位前辈路过,指点一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0x00;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0X00;
   BCSCTL2=SELS+SELM_3;
}

void init_pwm(void)
{

    P1SEL |= BIT2 + BIT3 ;     //选择 p1.2-TA1  ,P1.3-TA2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1DIR |= BIT2 + BIT3 ;
    TACCR0 = 8000;    //PWM信号频率10KHZ
    TACCTL1 = OUTMOD_7;
    TACCR1 =4000 ;    // 占空比1:1
    TACCTL2 = OUTMOD_7;
    TACCR2 = 4000 ;
    TACTL=TASSEL_1 +MC_1;
    _BIS_SR(CPUOFF+GIE);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init_clk();
    init_pwm();
    while(1);

}

网友:
程序没问题的呀

网友A:
应该是时钟问题吧。。。。。。。
BCSCTL1=0x00;  //打开XT2,最好用BCSCTL1&=~XT2OFF

BCSCTL2=SELS+SELM_3;  //MCLK时钟源为LFXT1CLK , SMCLK时钟源为XT2CLK

TACTL=TASSEL_1 +MC_1;  //TA时钟源ACLK(ACLK的时钟源为LFXT1CLK)

你可以输出来时钟看看......... @qinkaiabc 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害怕误导别人呢

网友B:
之前在proteus上仿真的没有波,今天用示波器试了一下,成功啦,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钟问题吧。。。。。。。
BCSCTL1=0x00;  //打开XT2,最好用BCSCTL1&=~XT2OFF

他是仿真的不行。用示波器看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仿真的不行。用示波器看行了

把149的程序刷到24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proteus上仿真的没有波,今天用示波器试了一下,成功啦,谢谢

你PWM频率不是10K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PWM频率不是10KHZ吧?

那个是copy过来的,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