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这个光的传递能否DIY?

楼主:
这是日本学生Yasutoki Kariya设计的,并且通过电脑控制这11个灯泡的开关,达到了令人称奇的视觉效果!谁能分析一下原理,如果这个光的传递DIY为应急灯?

网友A:
两边的灯泡和与其邻接的灯泡之间各有一隔离木块(条),上隐藏的装置交替地将两边的灯泡弹出,电脑控制让灯泡被弹出期间点亮。
因单摆的周期是定常的,所以只要按时间适当控制的亮/灭就行了。
至于中间的灯泡则完全是静止,也是按时间控制亮灯的,两边的灯泡根本就没和与其邻接的灯泡碰撞。

网友B:
非常简单,计算或测试出单摆周期,然后用程序控制灯泡即可。楼主图中的难点不在于电路和程序,而是要很仔细的配置那两个缓冲块的位置,免得灯泡真的撞上了。玻璃灯泡无法耐受过大的冲击,而且从反弹可以看到,这个“系列摆”如2楼所言是假的,两边的灯泡是由隐藏在缓冲块里的电磁铁之类的机构弹出的,在灯座里嵌入一块磁铁可以轻松实现。
说实话,要是俺设计这个,可以实现更逼真的模拟结果,两边的灯泡决不会反弹,距离中间的灯泡串也可以更近,这样就不容易被人发现破绽了。楼主图的那个,只是普通学生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计算或测试出单摆周期,然后用程序控制灯泡即可。楼主图中的难点不在于电路和程序,而是要很仔细 ...

分析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灯泡和与其邻接的灯泡之间各有一隔离木块(条),上隐藏的装置交替地将两边的灯泡弹出,电脑控制让灯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艺术与电子的结合~~~

网友:
艺术与电子的结合

网友:
原来如此~~还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