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PSRR和电源的关系

楼主:
放大器具有高 PSRR,就不需担心电源变化? 链接deyisupport./blog/b/signalchain/archive/2013/12/16/psrr.aspx 本人模拟新手,看了这篇文章了解了PSRR和电源的关系,重点了解了规格书中写的DC PS是RR,而通常 AC PSRR 才是限制因素。 另外学习使用TINA-TI对文章中的电路进行了仿真,并对电源加电容滤波和RC滤波进行了分别仿真看是否能改善性能指标。 1原电路仿真 原理图 1原电路仿真 结果 仿真文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zODE3fDQ4M2JkMWVmOWE5N2QyM2JmNTliMDRhOGQxZTY0NDJifDE3MzgxODk5NTM%3D&request=yes&_f=.rar 2加滤波电容 原理图 2加滤波电容 结果 仿真文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zODE4fDkxZWQ0MGVkNjNhNmU3YjQzMGJkYTM0NzI5ZGRmMDU1fDE3MzgxODk5NTM%3D&request=yes&_f=.rar 3RC滤波 原理图 3RC滤波 结果。 仿真文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zODE5fDgzMTI2ZWQwYzI3N2NhZDJkNDg4OTRiYTkwNGNmZjUzfDE3MzgxODk5NTM%3D&request=yes&_f=.rar 可以看出使用RC对电源滤波对输出改善比较明显。

网友:
仿真一般不会太“真”的,用仿真作为说明问题的依据,是不严谨的。

网友:
那版主的意思是要搭电路出来实际用示波器,万用表来测吗?那么这篇文章“放大器具有高 PSRR,就不需担心电源变化?”使用仿真软件来说明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了吧?

我没有说PSRR高了,就不用管电源变化的影响了。

实际上,PSRR的指标,如果你细心,你就会发现,它是有测试条件的,如果应用场合恰是测试条件内,计算一下就知道它的影响了。

仿真软件,也只是不过是把一些计算公式放到程序里而已。如果在仿真时,把仿真环境设置不正确,得出的仿真结果就不真了。
再者,仿真是仿的,不是真的。是在你设置的环境下得出的,具体的实事是什么样的,就看你“仿”得怎么样了。

网友:
我不反对仿真,

只是说,“仿真不能作为评判的依据”!

网友: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看链接中的文章,文章明确说明了仿真的条件,使用100khz的交流信号来仿真,说明"由于高频率时 PSRR 较低,因此高频率电源噪声抑制性不好"

另外,个人理解仿真(emulation)和模拟(simulation)虽然不能明确区分,但是也有区别,仿真倾向于实际硬件(也就是倾向于真而不是仿)而模拟基本上是软件的事。我们一般说单片机调试用的设备为仿真器而不说为模拟器,而模拟器就是纯软件的逻辑。
你说的“仿真软件,也只是不过是把一些计算公式放到程序里而已”我认为你说的跟倾向于模拟,那些仿真软件公式也不是理想状态下的公式,要不然仿真软件使用一个公式就把所有的放大器表示了,而实际是负责的生产厂家都 提供了SPICE 模型,来仿真实际的硬件。

当然仿真条件肯定是要设置正确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