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的输入输出为什么电平是TTL还是COMS

楼主:
本人菜鸟,刚刚接触MSP430单片机,很多地方不懂  MSP430F149单片机的输入输出为什么电平是TTL还是COMS?谢谢!!

网友: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现在的MCU都是CMOS工艺的,天生具有CMOS标准的输出能力,而MCU的IO采用TTL电平标准的输入门限则兼容性更好。CMOS电平可以驱动TTL,反之则不行,故MCU的接口电平设计成TTL标准可以同时兼容CMOS和TTL两种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