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M335X SK (WL1271) soft AP WIFI速度

楼主:
請問..

我做下列測試

PC 送出資料 ,AM335X SK 收到資料後會回應資料 , PC 計算送出資料到讀取到資料得時間

使用無線網路與有線網路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請問是什麼原因造成?????

                           WIFI / LAN

PC TCP Client   < ------------- >  AM335X TCP Server

1.使用PC接TL-WN821N USB(802.11bgn)無線網卡 連接AM335X SoftAP    SSID= TexasInstruments_0001
PC:192.168.1.2 SK:192.168.0.1

時間量測

1.0.005271
2.0.007610
3.0.010542
4.0.010469
5.0.004748
6.0.006674
7.0.004690
8.0.005512
9.0.004568
4ms~10ms

==================================================================

2.使用PC 100M網卡
PC:192.168.1.2 SK:192.168.1.10 時間量測*IDN?
1.0.000718
2.0.000556
3.0.000549
4.0.000531
5.0.000535
6.0.000542
7.0.000596
8.0.000543
9.0.000552

約0.5~0.7ms

网友:
感觉有线比无线快很正常,不过这个差距有点大
一般来说,有线网线比无线更可靠,而且这个是usb wifi,中间有转换,加上u口数据吞吐能力比较低,这些都可能造成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