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输入端上拉有什么用呢?

楼主:
74HC245输入端上拉有什么用呢?

网友:
提供静态逻辑。如果前级电路存在OC/OD类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否则无法提供高电平。但对于能够提供确切逻辑的推挽类输出,上拉电阻是不必要的。至于弱上拉类输出,只有在长线时才有必要加上拉电阻以提高抗干扰力,短线则不用。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就会知道:

在1、19脚都为低时,B作为输入的,因此,有上拉才会使端口有确定的电平

网友:
实际上,没有用到的几个“B”脚接固定电平是推荐的办法

网友:
上拉是为了输入’1’,下拉是为了输入’0’。(可能是从别处过来的DIN、CIN、SIN和OEIN这几个信号的需要。)
245的DIR为高时,信号方向从A→B,DIR为低时,信号方向从B→A,所以上图右边是输入,左边是输出。

网友:
提高抗干扰能力和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说得都对。单从这一部分电路分析,245的方向是B-->A,上拉电阻在输入测,几乎就可以判定电路板的布局中,上拉电阻是紧挨着245的。
俺有点迷惑,为啥选用245呢?总线驱动IC很多啊,也用不着双向的。。。

网友:
哦,明白了,245布线比较方便哈。。。

网友:
这是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