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BB-Black开发板的TFTP下载kernel问题,急!!!

楼主:
看到论坛中有这么多高手,真是羡慕至极,小弟菜鸟一个,刚工作不久,现在公司安排本人研究BB-BLACK开发板,现在想通TFTP下载kernel,研究许久还是弄不明白,任务拖延,特别着急,求各位高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弄不明白什么?

网友:
您好,我现在的情况是通过串口传入SPL和UBOOT,之后想用命令将kernel通过TFTP下载到板子中,就是这步不知道怎么弄,参考一些例子也不行得不到板子的IP。

网友:
你可不可以把详细步骤讲解一下,我参照操作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我操作的步骤如下,麻烦您分析一下

CCCCCCCCC
U-Boot SPL 2013.01.01 (Mar 06 2014 - 12:03:37)
CCxyzModem - CRC mode, 2(SOH)/321(STX)/0(CAN) packets, 4 retries
Loaded 327976 bytes

U-Boot 2013.01.01 (Mar 06 2014 - 12:03:37)

I2C:   ready
DRAM:  512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NAND:  No NAND device found!!!
0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Peripheral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000 using PIO, IRQ 0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bulk combine, bulk split,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Net:   cpsw, usb_eth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U-Boot#
U-Boot#
U-Boot# setenv autoload no
U-Boot# setenv ipaddr
U-Boot# setenv filesize
U-Boot# dhcp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BOOTP broadcast 1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BOOTP broadcast 2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BOOTP broadcast 3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link up on port 0, speed 100, full duplex
BOOTP broadcast 4
BOOTP broadcast 5
BOOTP broadcast 6
BOOTP broadcast 7
BOOTP broadcast 8
BOOTP broadcast 9
BOOTP broadcast 10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come here directily!
ERROR: Need valid 'usbnet_devaddr' to be set
at ether.c:2370/usb_eth_init()
link up on port 0, speed 100, full duplex
BOOTP broadcast 1
BOOTP broadcast 2

网友:
输入DHCP命令之后就一直卡在循环里了

网友:
你们公司还缺研究BBB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