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讨论一下运放钳位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运放的时候,如果运放输入没有钳位二极管,很多人都喜欢在外部加上如下图所示的钳位二极管。但我的印象里是按下图2所示的方法中那样使用的,但我看到有人在用图1这样的连接方法。自己分析不明白这两个图的区别了,请大家给点儿意见呗!

网友:
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还老以为自己没搞清楚呢,因为图1是单位在沿用的图,我刚进这个的公司的时候还为这个 事和领导争论过,当然自己当时也不是特别的有把握,所以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辞职了,这个图一直在心里押着,听大家这么一说看来我辞职并没有什么大损失。

网友:
没有大的差别,一般是按图2接法。

图1接法时,误差电流(如失调什么的)要经过R3,会引起更大的偏差,当然这个影响极小的。

网友:
有时不小心接错了,一看,哎,咋都行,就这样儿吧,不改了。

网友:
二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
先mark一下,平时很少逛论坛,然后要团购了才赶紧回复10次

网友:
这种问题,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图1会造成参考的漂移,图1不会,在小信号中有用。且图2在发生过压时还可以限制共模过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