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通信 和 异步通信的区别

楼主: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我查到的是  二者的差别在于  所使用的时钟  是不是严格同步的   但是用户手册上  谢了一大堆关于串口通信的   我看了下   一共 289页     通读了一遍  感觉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差别挺大的   帮忙详细的说一下  到底哪里不同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所用的借口一样吗??

说实话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你这个问题。

通信通常的讲,就是用于两个CPU之间起到交换数据作用的一种方法,当然必不可少要用到Port相连接。
而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所说的只是两种通信类型,每种类型又各有若干种具体的通信方法,每种通信方法都各自定义了自己的port连接和使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举几个同步通信与异步通信  在实际中的例子吗  我用PC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用的是异步通信   别人在做液 ...

没有规定说控制屏幕显示一定是同步通信,和上位机通信一定是异步。
只是通常的讲,同步通信可以支持比较高的速率,而异步通信由于各自掐表,所以误差在所难免,如果速率太快就会容易产生错误。

和单片机通信使用异步通信,完全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且历史悠久,好多PC上又具备现成的接口。简单这一点尤为重要,UART作为最简单的异步通信,通信双方是对等关系,不用为了调试而写一个复杂的通信协议。

和屏幕通信,用什么基本取决于屏幕支持什么通信。

网友B:
简单的讲,同步通信就是有一个时钟信号,大家根据这个时钟信号确定什么时候去采样数据信号。异步通信就是没有这个时钟信号,大家随时对数据信号采样,发现预订好的标志,就认为开始通信了,然后根据预订好的时间间隔,定期到数据线上采样通信数据。

网友:
楼上说得很详细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讲,同步通信就是有一个时钟信号,大家根据这个时钟信号确定什么时候去采样数据信号。异步通信就是没 ...

可以举几个同步通信与异步通信  在实际中的例子吗  我用PC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用的是异步通信   别人在做液晶显示的  时候用的是同步通信  做液晶显示为什么必须要用同步通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规定说控制屏幕显示一定是同步通信,和上位机通信一定是异步。
只是通常的讲,同步通信可以支持比较 ...

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所用的借口一样吗??

网友:
选择同步通信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