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实时性如何?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调研关于DSP和FPGA的实时性问题,DSP做运动目标检测的实时性如何呀?

网友:
哪款?差别很大的。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这主要看你干嘛,fpga主要是对并行的数据有优势,dsp计算能力有优势,哪个好,要看具体用法,针对不同的任务,选择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