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rnel的一个问题

楼主:
板子入手一个月了快,但一直卡在几个问题上:1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sd卡,我记得uImage不就才几M吗
2  我没有屏幕,更不打算用板子来跑发行版,是不是板子只需要有一个文件系统,一个boot,一个kernel就OK了。
3  还有一个问题 ,我只安装了arm-none-...这个工具链,能直接编译内核吗?

4  arm-arg...那个编译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
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首先要明确的一问题是,你这板子的cpu是单DSP,单ARM还是多核的,根据你描述的uImage,应该是和ARM有关。

1.启动内核的方式很多,可以从SD卡启动,可以把内核烧写到nand flash上,也可以tftp网络加载内核启动,用sd卡启动内核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2.这个和你的实际需求有关,TI一个完整的arm平台相关的系统,一般包括ubl/x-loader/MLO(名字不同而已,功能差不多),u-boot,kernel,文件系统rootfs,但如果只是用其中的某个模块,可能后面的u-boot,kernel,rootfs也是不需要的

3.一般的交叉编译工具都可以编译内核,不过低版本的交叉编译工具不一定适合比较新的内核,现在一般平台发布的SDK包都包含交叉编译工具,建议内核uImage, u-boot,app统一使用SDK包中的交叉编译工具。
另外,一个host平台是可以安装多个交叉编译工具的。

4.arm-arg...也是一个交叉编译工具,关于交叉编译工具的作用和意义,要以google一下,相应资料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的一问题是,你这板子的cpu是单DSP,单ARM还是多核的,根据你描述的uImage,应该是和ARM有关。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