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怎么固定安装孔

楼主:
在给PCB打安装孔,每次update PCB 时手动放置的安装孔都消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更新之后消失

网友A:
有告警?螺钉孔不在网络表中,所以每次自动检测软件会删除的。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是PADS,就选择“glue"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告警?螺钉孔不在网络表中,所以每次自动检测软件会删除的。

要怎么修改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告警?螺钉孔不在网络表中,所以每次自动检测软件会删除的。

我现在修改规则没有错误

更新PCB之后依旧安装孔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