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路问题

楼主:
一些时钟的输出线路,总要接上一个上拉电源,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与其输出接上拉,还不如说在用到该信号的电路的输入处上拉更好些。
如果不是因输出开集/开漏,且输出-输入离得较远,该电阻有终端作用,可缓解信号过冲。
下拉也可以的,但一般电路的驱动能力多为“低”强于“高”,在这种情况下上拉可以“帮一把”高电平的驱动能力。
当信号频率高,且出-入间距离较远时,信号到达输入端处的振幅可能会受到衰减,这时同时接上下拉电阻来调整其直流分量也是个常用的办法。

网友B:
是“上拉电源”?还是上拉电阻?

如果输出是推挽型的,是没有必要加上拉电阻的,如果是OC、OD型的,就必须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上拉电源”?还是上拉电阻?

如果输出是推挽型的,是没有必要加上拉电阻的,如果是OC、OD型的,就必 ...

电路时一个vco的输出,接上拉电阻到电源,是不是为了给这个vco提供直流电平,保证信号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其输出接上拉,还不如说在用到该信号的电路的输入处上拉更好些。
如果不是因输出开集/开漏,且输出-输入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提供直流电平,提高信号强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提供直流电平,提高信号强度?

“提供直流电平”,“提高信号强度”这样泛泛的提法,在没有具体应用和具体电路的情况下,是很难说“对”或者“不对”的。
就算“对”了,也应该更深一步分析理解为什么上拉一把就能达到“提高信号强度”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直流电平”,“提高信号强度”这样泛泛的提法,在没有具体应用和具体电路的情况下,是很难说“对 ...

哦。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时一个vco的输出,接上拉电阻到电源,是不是为了给这个vco提供直流电平,保证信号强度?

这要看那个VCO的数据手册,使用手册建议的外围电路,其它任何与手册有别的做法,除非是在大量实验基础之上改动,都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那个VCO的数据手册,使用手册建议的外围电路,其它任何与手册有别的做法,除非是在大量实验基础之 ...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增强线路的驱动能力,如果是OC、OD型的,就必须有上拉,要看具体的电路,作用可能不一样!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