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LaunchPad自动安装驱动

楼主:
今天正式开始LaunchPad。

插入USB之后提示

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仿真一下试试就行了呢........win8系统?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IAR和CCS都带有驱动,你安装了就可以用430的LAUNCHPAD了。从你上传的图看,是没问题的。

网友:
ok 可以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IAR和CCS都带有驱动,你安装了就可以用430的LAUNCHPAD了。从你上传的图看,是没问题的。

可以了,调试了一个定时器的程序!

网友:
赶紧开始学习吧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