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C Debugger 固件更新

楼主:
打开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时提示固件有新版本,然后我就更新了,点击“Update EB Firmware”按钮,过了十几秒才看到进度条,可是20分钟后就停在下面的界面不动了。。。

半个小时候出现了下面的界面

网友A:
你的固件没问题,没事最好不要刷新固件,你可以多试几下,你可以看看论坛如何升级固件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没问题,没事最好不要刷新固件,你可以多试几下,你可以看看论坛如何升级固件的帖子。

额,确实是看到了一个帖子才刷的,他的帖子提到“点击Update EB Firmware 。整个固件下载过程结束。
简单轻巧的两句话我等了半个小时还没弄好

网友B:
又试了一遍,还是同样的结果。。。
但是重新连接的话还能识别硬件(版本号没变),连上Senser Tag也能识别,费了半天劲居然都没把硬件给擦除了,我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试了一遍,还是同样的结果。。。
但是重新连接的话还能识别硬件(版本号没变),连上Senser Tag也能识别 ...

现在你的CCDEBUGER能用吗?不能用的话,就安装论坛的帖子进入boot模式,重新刷新固件,还不行的话,那就连bootloader都更新下,不过需要例外一个CCDEBUGGER协助

网友:
我也在找,CCDUBUGER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