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未使用的I/O口处理

楼主:
在学习MSP430的视频教程时,课件上说MSP430单片机未使用的I/O口要设置成输出功能,可上拉或下拉,不能设置成输入。不设置成输入好理解,那设置成输出时,选择上啦、下拉有什么区别么或有什么特殊要求?大家在具体应用使用时都选择哪个处理,基于什么方面考虑?

网友:
对于通常的MCU未用IO一般不用特别处理,处于默认的弱上拉输入态即可,但MSP430具有超低功耗的特点,为了避免IO处于输入态时因干扰导致IO输入寄存器的状态改变而增加不必要的功耗,所以430不用的IO应配置成输出态。输出态有0或1两个状态,都可以,二者等效。注意,这时可不能叫“上拉”或“下拉”,“拉”针对的是输入静态时的偏置情况,输出则是0或1。

网友:
导致耗流量高于预期值的一个问题是打开输入。为了防止打开输入,请对未使用的 I/O 引脚使用以下解决方案之一
  • 将未使用的 I/O 切换到输出模式
  • 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 通过电阻器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提示:
将未使用的引脚 Test/Vpp 连接到 VSS (GND) 是一种很好的设计实践。如果将引脚 Test/Vpp 路由到 JTAG 连接器以进行调试,则外部下拉电阻器将提高 EMI/EMC 性能。

网友:
要是设置成输出的话,就别(外部)上拉或者下拉了,没意义。内部上下拉只有在输入的时候才有意义。

网友:
感谢以上各位网友的回复,又看了一遍资料,同qinkaiabc 版主说的相同。为了防止打开输入,请对未使用的 I/O 引脚使用以下解决方案之一:
•将未使用的 I/O 切换到输出模式
•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通过电阻器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以上方案选择一个来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