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线圈的电感和电阻

楼主:
请问有测量线圈的电感和电阻方面用的专用芯片吗?

网友:
AD5933怎么样

网友A:
没有。测试的方法很多,要看你具体采用的方法才好选择适当的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个芯片可以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试的方法很多,要看你具体采用的方法才好选择适当的芯片。

是否推荐推荐个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推荐推荐个比较好的方法?

LRC电桥是最测量仪器的首选电路,但是否合适,必须由具体应用决定。空对空的谈技术方案,未必是合适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