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器播放音效 的问题

楼主:
我手头有个音效 想用蜂鸣器播放出来 [audio]
[/audio]如何转化 给个思路呗
在此感谢大家了音效网址
http://music.baidu.com/song/67217241?fm=altg3

网友A:
这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系统,都有什么资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系统,都有什么资源。

单片机 pic12F508 音乐上面那个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 pic12F508 音乐上面那个 求指点

如果是利用MCU的IO实现,首先音效不能太复杂,只能播放单音,用PWM法。具体的例程可以在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