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的替换问题,,,

楼主: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与大家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今天给大家说说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就当让我们学习一些电脑方面的常识。

       大家都知道,电源适配器是由两个部分连接而成的,一边是电源适配器,另一边是电源线和插笔记本的接孔,当电源适配器那部分发生故障时,有时我们仅换掉那部分就可以了,接孔这边不用换。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标准电压相同的电源,如果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台本本上?最基本的原则是:大标称电流的电源可以代替小标称电流的电源。

      可能有的人会有这样一种认识,觉得大标称电流的电源会烧坏本本,因为电流大了嘛。实际上,电流多大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负载,也就是本本的工作情况,当本本高负荷运转的时候,电流大些,本本进入待机的时候,电流就小些,总之电流等于加在本本上的电压除以本本的等效电阻。大标称电流的电源有足够的电流余量,不会在代替小标称电流电源之后发生过热或者输出电压过低的情况。

        相反,用小电流电源代替大电流电源就存在上述危险。但是有的朋友用56W的电源代替72W的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原因是通常电源适配器的设计留有一定的余量,负载功率都要小于电源功率,所以这种代替在一般使用上是可行的,但是剩余的电源功率余量就很少了。

        假设你的本本接了很多外设,比如两块USB硬盘,然后CPU全速运转,再有一个底座,上面来个光驱全速读盘,再加上同时给电池充电,估计就危险了,要随时用手摸摸你的电源是不是已经可以煮鸡蛋了。72W比56W适配器多出的16W就是应付这种情况的。

输出电压 × 输出电流 = 输出功率

        所以,最好不要用小电流电源代替大电流电源。如果实在要做,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想办法测测你的本本最大消耗的时候的实际需要电流,测量方法十分简单,一个插座,一个插头,一块电流表,几根导线,一把烙铁即可。如果在你的电源标称电流之内,当然是安全的。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联想和三星笔记本的适配器输出电流较小,因此可以用其它品牌的适配器来替代。反过来,联想和三星笔记本的适配器不宜用到其它品牌的笔记本上。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