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1500w加热管,继电器吸合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1500w加热管,继电器吸合单片机不工作。板子上有3个触摸按键,继电器不吸合都好用,继电器就是不带负载只要吸合就影响触摸按键,导致按键失灵。RC吸收我也加了。大家有知道的,帮我解答下。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EMC设计不良所致。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用光耦隔开MCU和继电器及负载连接回路,同时在PCB上二者尽量远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设计不良所致。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用光耦隔开MCU和继电器及负载连接回路,同时在PCB上二者尽量远离。

嗯,谢谢,我找到原因了,我给单片机单独供电了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设计不良所致。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用光耦隔开MCU和继电器及负载连接回路,同时在PCB上二者尽量远离。

加上隔离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