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UR-V10 说明书

楼主:
1、UR-V10概况
1.1、产品特点
非接触性:利用超声波往返时间,换算出距离(有温度补偿);
量 程 大:量呈最大可达6米;
温度补偿:距离换算和 测距角度 都有温度补偿;
供电简单:与MCU 共用DC5V±5%电源;
低 功 耗:休眠状态几乎不耗电;
控制简单:运行 和休眠由Ctr端口电平控制;
数字输出:距离 和温度 以数字输出;
其    它:可靠性高,使用工业级MCU,内置看门狗;

UR-V10正面图

UR-V10正面图

UR-V10背面图

UR-V10背面图

UR-V10

网友A:
可否有测试耿远距离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有测试耿远距离的模块?

有是有,但是那是 超声波测距仪上面 量程达到16米的那种,需要电路图可找我

QQ3853053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有测试耿远距离的模块?

你可以自己做的,要距离远想办法提高加在压电陶瓷片上的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