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内置嵌入式实时时钟

楼主:
在学习MSP430 LaunchPad低功耗设计时,有一片幻灯片上介绍“可连续工作10年的嵌入式实时时钟”,图上使用的时MSP430外加32768晶振和纽扣电池。时间长短我们不讨论,MSP430低功耗嘛。我想问大家的是:(1)论坛上有朋友使用过这个方案没有?精度如何?(2)大家在使用实时时钟时一般怎样完成精度设计,比如软件上,有思路,分享一下心得。以前我用专用时钟芯片,误差也不太满意。

网友A:
时钟的精度一般取决于晶振的匹配电路,这个到是与单片机无关。还有会与环境温度有关,如果需要高精度,还要做温度补偿。

网友B:
精度要看你用的晶体精度及温漂,这个与MCU完全无关。想实现高精度的话,MAXIM有一种专用的带温度补偿的高精度有源晶振,不过这样会使功耗大增,成本也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精度一般取决于晶振的匹配电路,这个到是与单片机无关。还有会与环境温度有关,如果需要高精度,还要 ...

多谢回答,你那里有相关的参考资料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看你用的晶体精度及温漂,这个与MCU完全无关。想实现高精度的话,MAXIM有一种专用的带温度补偿的高精 ...

感谢chunyang的回答,是与MCU没有太大关系。再好的晶振也会有误差,何况我们一般的应用都选择一般的晶振,那么在软件上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减少误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chunyang的回答,是与MCU没有太大关系。再好的晶振也会有误差,何况我们一般的应用都选择一般的晶 ...

软件对此无能为力。晶体的绝对误差可以补偿,但长期精度主要与晶体的频率稳定性有关,这个补偿方法就很麻烦了。MAXIM的专用晶振(注意,晶振和晶体不是一码事)内部集成有温度传感器,所以精度做的比较高。实现更高精度的方法是将晶体恒温,在电信网络交换机组中就需要用到这样的恒温晶体或恒温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