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ERC报错

楼主:
Error Report For : Sheet1.Sch    11-Mar-2014  17:27:30

#1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40,300) And Sheet1.Sch  At (210,880)
#2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40,300) And Sheet1.Sch  At (1250,461)
#3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40,300) And Sheet1.Sch  At (1250,621)
#4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40,300) And Sheet1.Sch  At (1250,781)
#5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10,880) And Sheet1.Sch  At (1250,461)
#6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10,880) And Sheet1.Sch  At (1250,621)
#7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210,880) And Sheet1.Sch  At (1250,781)
#8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1250,461) And Sheet1.Sch  At (1250,621)
#9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1250,461) And Sheet1.Sch  At (1250,781)
#10 Error  Duplicate Designators Sheet1.Sch  At (1250,621) And Sheet1.Sch  At (1250,781)
#11 Error  Multiple Net Identifiers : Sheet1.Sch AVDD1 At (760,820) And Sheet1.Sch AVDD At (760,880)
#12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B_VCC
    Sheet1.Sch B_VCC

#13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ND
    Sheet1.Sch GND

#14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ND
    Sheet1.Sch GND

#15 Warning   Unconnected Input Pin On Net NetQ1_2
   Sheet1.Sch(Q1-2 @680,260)

#17 Error   Floating Input Pins On Net NetQ1_2
Pin Sheet1.Sch(Q1-2 @680,260)

#18 Warning   Unconnected Input Pin On Net NetQ1_3
   Sheet1.Sch(Q1-3 @680,240)

#20 Error   Floating Input Pins On Net NetQ1_3
Pin Sheet1.Sch(Q1-3 @680,240)

#21 Error  Multiple Net Identifiers : Sheet1.Sch VCC At (620,280) And Sheet1.Sch S_VCC At (820,330)
#22 Error  Multiple Net Identifiers : Sheet1.Sch VDP1 At (1090,820) And Sheet1.Sch VDP2 At (1090,660)

End Report

网友:
大量使用网络标来连接原件,而元件却各自独立,不建议这样画原理图。

特别象R3,如果直接接到IC那里会更直观

俺使用的是PADS,帮不了你。

网友:
都是画原理图的低级错误,建议楼主先画一个10个元件左右的原理图,把基础的东西搞定,再画类似1楼中稍微大一点的图,,,

网友A:
请教前辈,能指明哪出有低级错误吗?真心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前辈,能指明哪出有低级错误吗?真心求指教

随便截图给你看,红圈处的连线,网络号放置,就是画原理图的基础,,

网友:
建议搞个稍微的小原理图走走线,,,然后检测一下原理图里面的电气连接、器件是否重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