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与DSP通信问题

楼主:
FPGA采用DSP的xintf接口与DSP通信,看了不少资料,但还是很迷茫,说要使FPGA的时序与DSP一致,要怎么实现一致呢?
看到有说在FPGA中建立双口RAM或者FIFO的,就简单地FPGA检测到XWE就将数据送到寄存器,检测到XRD就将寄存器的值送到数据端口,这样不行吗?

网友:
初学者,问题可能问的比较弱智,但是大家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不要看看就走啊,求回复!!!

网友:
看下DSP的时序,使用相应的选通、时钟信号来存取数据即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使用楼主说的最后面的读xwe的方法从dsp往fpga里传一个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数据有较大的误差,求指教

网友:
我做过单片机和FPGA通信,使用的是SPI通信。速率在没有优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M左右。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和楼主要做的也是一样的,可不可以发点例程提供学习一些感激不尽,我的邮箱7617417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