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里面的寄存器

楼主:
TACCRR0与TA0CCR0有什么区别或联系吗??

网友:
没区别TA0CCR0、TACCR0、CCR0这三者是相同的,都是TIME A0的比较寄存器

网友:
哦!谢谢!我刚刚在百度上找了一个PPT看的有点思路拉!没区别!TACCR0是泛指所有的定时A,定时器A有两种A0/A1.

网友:
有的型号只有一个定时器A,所以不会有ta0和ta1的区别

网友:
看你所用编译器里的头文件最好。

网友:
谢谢!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774&fromuid=530604
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好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