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TMS320F28035芯片是否正常?

楼主:
      手里有一块以前前辈自制的F28035的板子,用的XDS560plus的仿真器,以前是可以跑程序的,但现在我拿到之后连接电脑时一直出现error-1135等这种错误。
      仿真器可以正常连接别的板子,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由于是做一个PWM波,所以只用检查电源、JTAG电路和芯片应该就可以,上电和JTAG的连接应该都没问题,想问问怎么检查这个TMS320F28035的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通常只要时钟有效,复位正常且能够编程,那说明器件至少主体上是好的。不过,就楼主的情况而言,先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先把板子的电路及工作原理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只要时钟有效,复位正常且能够编程,那说明器件至少主体上是好的。不过,就楼主的情况而言,先不要怀疑 ...

恩,你说的对,我是新手上路,比较浮躁。。。。我今天重新检查了下,有短路,可怜我一直在试着连电脑,也不知道有没有东西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