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 中断的 问题

楼主:
别人和我说    关闭串口中断并不等于不接收数据,只是接收数据后不产生中断信号而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谁能帮忙  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其实中断你可以 把它想象成一种闹铃,如果你关闭中断了,相当于把闹铃关了,并非把时间停止了。
串口的中断只是当串口收或发达到某种状态时,MCU会产生一个“闹铃”,然后你可以处理收发的数据。而“闹铃”产生之前,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当然没有中断完全可以,就是MCU不停的查询串口的状态——所以效率上没有使用中断高。

网友B:
只要使能串口,串口就会接收数据,未必会引发中断。要使串口中断有效,必须同时使能串口本身和串口中断,有的MCU甚至还要求同时再使能总中断位。

网友:
中断的开闭关系是否接收中断标志信号,与是否接收数据无关。接收数据一般与IO口的开关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中断你可以 把它想象成一种闹铃,如果你关闭中断了,相当于把闹铃关了,并非把时间停止了。
串口的中 ...

你的意思是说  串口中断的开闭 和 单片机是否接收数据时没有关系的,而串口中断的开闭却  和  会不会有中断标志  有关   如果开启串口中断  中断结束后就会自动产生相应的  中断标志位  反之则不然
还有  就是  如果 我使能串口中断  但是又将其关闭了   那么单片机  接收到数据后  也不会产生  中断标志
我理解的对不?
如果产生了中断标志  我没有  把它清除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使能串口,串口就会接收数据,未必会引发中断。要使串口中断有效,必须同时使能串口本身和串口中断,有 ...

如果我仅仅是  开启串口  但是没有使能串口中断    那样会不会也能接收到  数据啊??

网友:
当然可以接受数据,中断可以看做一个信号,有这个信号的话可以让程序做某个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仅仅是  开启串口  但是没有使能串口中断    那样会不会也能接收到  数据啊??

前面不是都说了么?仔细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不是都说了么?仔细看贴。

阿偶   脑子短路了  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