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nokia5110液晶全黑怎么办

楼主:
    最近试了一下nokia5110液晶,发现液晶显示全黑,但是斜着看还是能够依稀可以分辨出字母,后来换了一个nokia5110液晶,发现显示效果很正常。由此判断,应该是前一个nokia液晶本身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nokia5110液晶还能修好么?

附图片:
出问题的nokia5110液晶:

没有出问题的液晶显示情况: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因为那个有问题的nokia5110是刚买来的,觉得刚买来就有问题有点可惜,要是能修好的话那就最好了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也许是设置问题
貌似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
把初始化里的亮度对比度的设置参数改变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设置问题
貌似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
把初始化里的亮度对比度的设置参数改变一下试试看

谢谢楼主的建议,确实是对比度的原因,原来每个nokia5110液晶的对比度的设置不太一样,要重新设置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为什么不一致,除了本身参数可能不一样外,那个斑马线可能老化或者脏了导致接触不良,好像有时候机械动一动就会导致显示亮度对比度变化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加了句偏置电压和温度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B:
请问应该怎么调节对比度啊!是调节led端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怎么调节对比度啊!是调节led端的输出电压吗

修改程序,,,在程序中修改设置的偏置电压,修改到一个合适的值就行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