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头居然把有用的信号滤除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对射式红外报警装置,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居然被一体化的红外遥控头难住了。
大概的框图如附图,发射端用1KHz方波去调制38KHz红外载波,本来想着接收端仅仅把38KHz的载波滤掉,还原出1KHz的方波,然后被LM567锁相识别的。
谁知道这个一体化的红外头貌似把1KHz方波也当做是干扰没用的信号,滤掉了。然后用信号源输入不同的调制频率,只要是恒定的调制频率,都会被滤除掉,天呀,要不要这么高端啊。
用了好几个厂家的红外头,都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大神知道哪种红外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识别方案啊~~~~~~

框图

框图

网友A:
你用上K的信号肯定出问题,把信号频率降低,而且按编码格式重新编码,红外头里有滤波电路,应该识别不出38K和1K。
如果一定要1K方波,可以这样,发射端发1K直接当载波,接收端用红外感光管,放大,比较,滤波,自己调整滤波的参数,可直到还原的和发射的一样。就是自己处理接受头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上K的信号肯定出问题,把信号频率降低,而且按编码格式重新编码,红外头里有滤波电路,应该识别不出38K ...

调制,没有必要一定使两个频率相距很远,

网友:
楼主起码要做“解调”这一步才行的。

38K与1K信号已经混为一个信号了,滤掉38K的,当然1K的信号也没有了。

网友:
楼主的调制方法有问题罢了,落在带外自然会被屏蔽掉。

网友:
貌似是我选用错了红外头了!一般市面上的都是脉冲式的,而本设计中应该是用电平型的。就是只要检测到38KHz的载波,就会输出低电平的那种遥控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