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Cortex-M系列MCU现在怎么样?

楼主:
飞思卡尔这个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好像主要靠Cortex-M系列MCU盈利,自有架构不再研发了,仅仅维持出货和相关支持。不知道他家的Cortex-M系列MCU怎么样呢?比如特点,支持,配套软件,市场等等。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说,对于这个行业,好像整天都不行,每个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好。而每个公司的MCU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市场份额。

像ST,软件齐全,出货量也还不错,价格也比较低,但质量很一般。
其他公司质量倒是没有问题,但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说,对于这个行业,好像整天都不行,每个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好。而每个公司的MCU都有自身的特点 ...

我就觉得飞思卡尔在MCU这块准备大干一场了

网友:
飞思卡尔不是用IAR和keil,将很难推广。

网友B:
说主要靠什么赢利是很不靠谱的说法,Freescale是家综合性大半导体制造商,系原Motorola半导体事业部除功率半导体产品以外的部分(功率半导体部分现为ON公司),产品线很丰富,包括数字和模拟。Motorola自己的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确实已经式微,但不是在最近如此,而是从1990s就已经走下坡路了,但这部分并不是原Motorola和现Freescale的主体,只能说是“重点”之一。Freescale引入ARM平台在大半导体中算是比较早的,跟TI、ST等几乎同步,但Freescale的市场营销策略主要是面对大客户,这是Motorola半导体的一贯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包括Freescale在内的各大半导体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市场营销策略逐渐做了修正,开始面对小规模客户,这方面TI做的最早也最好,Freescale也开始这么干,这是好事,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
至于说产品质量,国际性大半导体公司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问题,至少不会长期存在,包括网上对ST的一些看法,其实都是不靠谱的。随着半导体制程的进步,IC芯片面积越来越小,这对应用设计的要求也随之升高。越先进的IC制造工艺在提供了更佳的性能、更多的资源、更低的功耗和更低的价格以外,噪声容限、抗干扰力等参数却随之下降,这是材料的物理特性,只能通过更好、更仔细的应用设计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主要靠什么赢利是很不靠谱的说法,Freescale是家综合性大半导体制造商,系原Motorola半导体事业部除功率 ...

这位兄弟能说的简单点吗?这么多看了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能说的简单点吗?这么多看了累啊~~

年轻人该多点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该多点耐心。

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主要靠什么赢利是很不靠谱的说法,Freescale是家综合性大半导体制造商,系原Motorola半导体事业部除功率半导体产品以外的部分(功率半导体部分现为ON公司),产品线很丰富,包括数字和模拟。Motorola自己的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确实已经式微,但不是在最近如此,而是从1990s就已经走下坡路了,但这部分并不是原Motorola和现Freescale的主体,只能说是“重点”之一。Freescale引入ARM平台在大半导体中算是比较早的,跟TI、ST等几乎同步,但Freescale的市场营销策略主要是面对大客户,这是Motorola半导体的一贯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包括Freescale在内的各大半导体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市场营销策略逐渐做了修正,开始面对小规模客户,这方面TI做的最早也最好,Freescale也开始这么干,这是好事,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
至于说产品质量,国际性大半导体公司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问题,至少不会长期存在,包括网上对ST的一些看法,其实都是不靠谱的。随着半导体制程的进步,IC芯片面积越来越小,这对应用设计的要求也随之升高。越先进的IC制造工艺在提供了更佳的性能、更多的资源、更低的功耗和更低的价格以外,噪声容限、抗干扰力等参数却随之下降,这是材料的物理特性,只能通过更好、更仔细的应用设计来解决。

前辈不愧是前辈,我已明显感受到飞思卡尔面向我们小公司了,放下了自身的架子。原来心目中的飞思卡尔都是高高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