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原理

楼主:
电容是一种以电场形式储存能量的无源器件。在有需要的时候,电容能够把储存的能量释出至电路。电容由两块导电的平行板构成,在板之间填充上绝缘物质或介电物质。图1和图2分别是电容的基本结构和符号。

当电容连接到一电源是直流电 (DC) 的电路时,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两个过程会发生,分别是电容的 “充电” 和 “放电”。

若电容与直流电源相接,见图3,电路中有电流流通。两块板会分别获得数量相等的相反电荷,此时电容正在充电,其两端的电位差vc逐渐增大。一旦电容两端电压vc增大至与电源电压V相等时,vc = V,电容充电完毕,电路中再没有电流流动,而电容的充电过程完成。

由于电容充电过程完成后,就没有电流流过电容器,所以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可等效为开路或R = ∞,电容上的电压vc不能突变。当切断电容和电源的连接后,电容通过电阻RD进行放电,两块板之间的电压将会逐渐下降为零,vc = 0,见图4。

在图3和图4中,RC和RD的电阻值分别影响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电阻值R和电容值C的乘积被称为时间常数τ,这个常数描述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见图5。
电容值或电阻值愈小,时间常数也愈小,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就愈快,反之亦然。电容几乎存在于所有电子电路中,它可以作为“快速电池”使用。如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电容作为储能元件,在闪光的瞬间快速释放能量。

网友A:
任意两导体之间都存在电容,不一定是平行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意两导体之间都存在电容,不一定是平行板。

都可以等价为平行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等价为平行板吧.............

单个导体也有电容。例如地球,就具有电容,怎么等价于平行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导体也有电容。例如地球,就具有电容,怎么等价于平行板?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都是在已知的基础上等价于一个可以解决的模型么........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非得说出个所以然....那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需要发现......在已有认知水平的基础上.....

网友:
好!学习了!

I'm  ne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