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7028如何选择外部晶振

楼主:
我最近在CCSv5上写tms320F27028的程序,看了controlsuite的例程。里面都是把系统时钟设置成内部RC1.现在想换成外部晶振。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1. 硬件上连接晶振
2. 软件上在systemctrl.c中,改成下面的
//---------------------------------------------------------------------------
// Example: XtalOscSel:
//---------------------------------------------------------------------------
// This function switches to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and turns off all other clock
// sources to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This option may not be available on all
// device packages

void XtalOscSel (void)  {
     EALLOW;
     SysCtrlRegs.CLKCTL.bit.XTALOSCOFF = 0;     // Turn on XTALOSC
     SysCtrlRegs.CLKCTL.bit.XCLKINOFF = 1;      // Turn off XCLKIN
     SysCtrlRegs.CLKCTL.bit.OSCCLKSRC2SEL = 0;  // Switch to external clock
     SysCtrlRegs.CLKCTL.bit.OSCCLKSRCSEL = 1;   // Switch from INTOSC1 to INTOSC2/ext clk
     SysCtrlRegs.CLKCTL.bit.WDCLKSRCSEL = 1;    // Switch Watchdog Clk Src to external clock
     SysCtrlRegs.CLKCTL.bit.INTOSC2OFF = 1;     // Turn off INTOSC2
     SysCtrlRegs.CLKCTL.bit.INTOSC1OFF = 1;     // Turn off INTOSC1
     EDIS;

}

网友:
可以接外部晶体,有振荡器引脚可接。也可以接外部晶振,只用接时钟输入引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硬件上连接晶振
2. 软件上在systemctrl.c中,改成下面的
//---------------------------------------- ...

路过学习了,谢谢你的解答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