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下程序不能正常烧录。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是刚学单片机的菜鸟,用的是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板板应该是好的。烧录程序的时候一直都不显示烧录成功。好久好久都不行,求解。

网友:
换回win7 吧。win8 兼容性还不好!

网友:
能连上吗?到第几步了?注意要先连串口再上电

网友:
大家用的都是win7多少位的,我想换WIN7的了。

网友:
win 8 没多大影响呀,我用的好好的,LZ上图看下你的什么情况